楼主(2010-03-02):
华硕新的p31诊断rb是什么问题?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华硕
华硕主板

网友:
光看代码说明不了问题
诊断卡的档次不同,显示的代码也不同
比较新的板子,老师的诊断卡一般都显示的乱码
需要看看诊断卡上的灯闪烁情况来综合判断

网友:
查询一下诊断卡 是什么版本的,在查看主版

网友:
你装个双核的CPU 再上个DDR2 800的内存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