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61无何写MAC进去

楼主(2010-03-02):
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不是有朋友上传了那可以刷MAC的软件吗?请问下大家有试过吗??那东东我就是写不进去~~~请教下讨论讨论!谢谢!

网友:
这个我有,很多PE光盘里面都有,我去年就遇到一个HP的笔记本刷了bios就无法上网了,用那个软件写了一个MAC地址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台,但我说的是那写在主板上的不是写在系统的!请问有PE是带上作用的是吗?是什么PE呢?是晨枫还是什么红毛桃~~~谢谢!

网友:
PE就是光盘上带的一个简用系统,可以实现普通系统的一部分常用功能,如查看文件,COPY文件等也有分区工具,硬盘数据恢复工具等。此系统大多在GhOst光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