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1600KⅢ打印机(主板)常见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0-03-02):
LQ-1600KⅢ打印机(主板)常见故障的维修
         故障现象:LQ-1600KⅢ打印机较常见的故障为并口损坏,且比例很大。并口损坏可造成下述很多不正常现象,如能自检,不能联接电脑。有不能自检的。有不能复位的。有开机复位,不能自检、联机的。有控制面板指示灯闪烁一下,然后全灭的。还有较多其它故障现象的……
            维修方法一:用万用表检查+5V电压对地是否短路,如已短路则说明接口芯片IC-974LS06已损坏,先摘下74LS06,再检查+5V电压对地是否还短路,如还短路,那么IC-2也已损坏,摘下IC-2E05B24YA,再测+5V电压时已不短路,并更换IC-6IC-2,再检查并口插座至接口芯片至CPU的有关电阻,如有损坏也更换之。再开机,打印机即恢复正常工作。
            维修方法二:用万用表检查+5V电压对地没有短路,那应检查IC-2E05B24YA,看芯片的第一脚与37-54脚之间的任何一脚短路,则说明IC-2已损坏,在此情况下,IC-9一般也损坏了,需同时更换IC-2IC-9。再检查周围有关电阻,如有损坏也更换之。再开机,打印机即恢复正常工作。

维修主板(特别是LQ-1600KⅢ)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拆芯片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拆坏线路板的铜铂,只要不拆坏线路板,假如你修不好的话,别人还能帮你修复该主板,否则会造成新的故障点,并导致报废该主板。
            装芯片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芯片引脚与焊盘不要错位、虚焊,芯片的脚与脚之间不要短路。
            故障现象:打印缺笔划
            维修方法:先用测针程序检测缺几号针,在排除打印头及头缆的故障之后,再找几号针驱动管。在主板上都标有针驱动管的号码并同测针程序的针号是对应的,故非常方便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