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主板 加焊

楼主(2010-03-02):
DEEL 座虚焊。
手头没有BGA
只有两个风枪,
一个安泰信850A+
一个彤日950
还有一个1600W电吹风.
利用现在设备能否加焊.
求加焊时间方法.
主板
求助
DELL

网友:
能不能加焊你最好先找个料板试下,不推荐风枪。

网友:
可以先拿块能点亮的低端板练习,熟练了应该就可以了,下面风枪要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