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0-03-02):
ECS P4M890T—M2  这板好怪 拿来的时候 复位灯闪烁 点不亮 供电时钟正常 跑了复位电路 什么也没动     按了按南桥 在次接电 跑00 D0 既然亮了   00 D0都显示亮的啊   从起电脑也可以亮 诊断卡码不动  一直显示D6  机器正常使用

网友:
传说中的桥虚焊了。

网友:
楼主讲的好模糊啊!
讲细一点,大家也好想办法啊

网友:
这还模糊啊    只是这样的诊断卡跑码我还没见过 00 D6 就OK了 后来一直是 D0 不管你从起还是怎么样都是D0   但机器正常很

网友:
换诊断卡试试看 看看还是那代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