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液晶显示器亮度不够 有朋友说将高压条上BRI和开关连接起来

楼主(2010-03-02):
这个BRI 是不是就是 高压板上的亮度控制啊
在网上查好像是色温的意思 BRI 到底是指什么啊?

网友:
亮度不够第一换灯管啊.

网友:
测一下灯管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BRI是BRIGHT的简称,即亮度。色温是COLOR TEMPERATURE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源带不起来。这种情况我经常见到的。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灯管是不有有轻微偏红了

网友:
电容失效也能引起亮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