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一条水平亮线,电阻爆了看不出色环了,谁有飞利浦107G的图纸?

楼主(2010-03-02):
新手向大家求助了!
家里的飞利浦107G CRT显示器,只显示一条水平亮线,拆看壳子查看,场电路是 TDA4860芯片
原来以为是虚焊问题,把9个插脚都焊了一遍,无效
再仔细查看,发现有外围电路里,一个电阻烧了(编号3414),焊下来发现当中的色环都看不出了,只有两头的色环隐约是黄色和紫色
网上查看了TDA4860的典型应用电路,该位置的电阻阻值应该是150K欧,这个阻值和拆下的电阻色环对不上号

麻烦谁有图纸,帮我看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啊?
另,如果这个电阻烧了,那么其他器件也会被损坏么?

网友:
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
我查了下应该是1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有107G的图纸么,能不能麻烦发我一下啊
谢谢啦
我邮箱 nolonger@online.sh.cn

网友:
大概也能估算得出来是多少吧。看看是哪个脚,供电脚直接接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TDA4860的1脚

网友:
有谁能帮我找找啊?

网友:
1脚是供电脚,你看看你这3414的电阻另一端是去向哪?会不会是从供电来?如果是那这电阻应该是限流电阻。限流电阻的阻值都很少的。先检查一下TDA4860有没有损坏。

你可以参考一下下图

网友(2010-04-02):
可以用可调电阻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