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19宽屏,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0-03-02):
如题:一台杂牌19宽屏显示器,开机后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我把电源一体板,换成通用的高压板后也是这样 的。应该是没有信号造成的。可是不知道该如何测量 驱动板了。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我测电源板上面的ON键的电压没有。别的电压都正常。这个ON/OFF的电压是从哪儿出来的,是从电源板上面的,还是从驱动板上面出来的???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压。造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没有信号。

网友:
这个电压是从驱动板上供的。

网友:
驱动板有可能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