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 不通电 请指教

楼主(2010-03-02):
刚接机的时候无3V5V 7脚28脚只有1.7V 换了R993 3V5V有了 电流0.04A 一按开关 电流0.05A 又无3V5V MAX1631的基准电压没有了 1631供电 SHDN 都正常 MAX1631 TB62501 都换过了 主板也没有短路 请高手指教
主板

网友:
测3v 5v的开关管和限流电阻 稳压续流二极管看有无故障件

网友:
这是典型的TB保护动作了。查TB的保护部分。

网友:
还是3V,5V的问题啊
换下旁边的;俩电容啊

网友:
如果3V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同意4#5#的看法,觉得可行

网友:
1631保护了,详查外围

网友:
应该是1631保护了,依次更换3V和5V的两个滤波电容,加焊电感,1631,MOS管,升压电容。
当然你要是能量测出哪个元件不正常就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