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基845gl跑B0

楼主(2010-03-02):
   该板是年前人家换下来的,之前是因为受潮而不通电。只是一直放着到现在可以通电啦,插上内存开机后从C1跑到B0就停在那不动啦!更换内存及CPU依旧。不插内存就跑FF.
   量测DDR电压,有2.46和1.24V,量测槽子边上的电阻,有一阻值为520,其它都为482左右,该电阻是直接进NB的。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刷过BIOS故障依旧。因无IO,暂未更换。
        有哪位LS修到过同故障的板呀,烦给支支招,谢谢!

网友:
内存槽子边上的信号排阻
对地阻值都要一样
520和482相差太远,应属异常
要么是电阻坏了,要么是北桥空焊或损坏

网友:
电阻取下来量是没有问题的,BGA也加热过,还是不行,看来BGA损坏的概率是很大的

网友:
加热估计不行,加焊后能推动桥才行

网友:
还有你把484 520的电阻拆掉部分,看看与北桥的那端的阻值是不是一样,从而来判断北桥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现在的情况 我看你还是 测量一下 北桥上的组值 看看北桥挂没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