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3-02):
什么型号代换stk0760,我有一台液晶现代的烧了电源板,开关管烧了还有其他电阻也烧了现在找不到同型号的开关管请教各位有没有可以代换stk0760的开关管呢?谢谢、、、、
现代
电源

网友:
可以用600V,10A的开关管带换,一定是场效应管,UC3842要更换掉,限流电阻要换掉,通往3脚的1K电阻要检查,通往6脚的电阻和二极管要检查.

网友:
是电源开关管吗,K2141,7N60,K2645KE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