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1 花屏 加焊显卡后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3-02):
ibmr51  花屏 加焊显卡后 进不了系统。 在检测完无线网卡后就出现一个一闪一闪的光标 ,下不去。 换过h8 和南桥 。 没有思路了啊 。那一位老大 有没有遇过啊。

网友:
也刷过bios;了啊

网友:
你就不能吧显卡拆掉重做吗?

网友:
应该和显卡无关吧。找下是不是做BGA南桥下边有没有掉件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不小心掉料了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