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A 在检测硬盘那里死机

楼主(2010-03-02):
联想天逸80A 在检测硬盘那里死机。 吧硬盘拔掉 能用光驱引导。 硬盘接口已经加焊 没思路了
硬盘
联想

网友:
换硬盘,观察主板,搞南桥

网友:
换硬盘也是这样吗?

网友:
先搞清楚全板电压是否正常,内存电压很关键,再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先检测上面的5V rest 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