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有经念的来帮忙(图)

楼主(2010-03-02):
显示器,进系统黑屏,在DOS下能显,因为在我这地方卖配件的少,需要配件都要订货,所以请高手们帮确定一下,我个人怀疑是高压包了,

DOS下的显示框架明显变小了

网友:
问题出在模式识别和控制电路上,查微处理起的相关引脚定义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
这就是低分辨率能显,高分辨率不能显,可以查查S校正电路,X射线保护电路,高压包应该不坏。

网友:
高分上不了 看看有几只630的管子 旁边的电容

网友:
630的管子 旁边的电容

网友:
DOS下的显示框架明显变小了??
行幅,还是场幅?
如果DOS下,行幅,很大,进系统又黑屏,应该是高压包坏,查下二次提升电压有没有升上去

网友:
不要轻易换高压包,先重新刷个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