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一半发红!!!

楼主(2010-03-02):
大家看看啥情况!!!!
图片上的白光是
手机
闪光!!
手机

网友:
换灯管看下,不行刷个程序,感觉主要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感觉屏坏了

网友:
好像左边的灯管老化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换个灯管看看怎么样,这种问题一般是灯管老了呀?

网友:
拔掉屏线还红不,还红就是灯管

网友:
我没见过这种灯管老化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应该是程序或屏坏了。

网友:
同意7楼的,屏线拔掉再看就知道是不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灯管老化 换灯管

网友:
不像是灯管问题
像是程序问题

网友:
你是屏背光是不是有霉点,你是不是拆开屏用清洁济擦过?

网友:
换灯管,不是灯管坏我给你500大洋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灯管 那能解释下灯管坏 为什么是一半发红么??? 一般灯管要是坏的话不是应该全红的么?? 新手..不是很理解...

网友:
这么怪的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应该是灯管坏

网友:
不是灯管 就是屏,先检查灯管

网友:
一只灯管老化坏按道理说就应该保护不亮了呀,期待楼主揭晓答案。

网友:
灯管的问题居多,楼主把灯管一个一个的点一下看看哪个灯管发红

网友:
灯管处问题了。

网友:
没见过的故障,修好了麻烦说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灯管要坏了!!!100%

网友:
灯管问题。修过了。有人问为什么灯管问题。怎么不是全红呢。因为一个显示器里面不是一个灯管的。这显示器有两条。每边一条,左边的灯管很明显是有问题了。

网友:
七楼的是个好方法 能检查是灯管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灯管的问题,看下是几灯的吧,应该是灯管有一半发红光了吧,还有就是屏后面的偏光板之类的被腐蚀或者西过变质了。。。。

网友:
像是后面那块导光板老化了或是进可乐了

网友:
我认为
灯管老化

网友:
是灯管问题。灯管老化了。。
谁说灯管老化就一定是全屏红的??

网友:
灯管通常是上下两组,如果是灯管的话应该是上下发红。左右灯管是非常少见的。。。

网友:
上班的版主试了 是什么问题 给大家说说是那里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很少见到灯管是呈左右分布的,一般都是上下的布局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容易就判断出来啦~~没有那么难吧~~

网友:
下灯管问题。。。。灯管左边那头烧坏了。。所以看到的是做半边发红,,这个是正常现象,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拔下屏线看看,就知道是灯管还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