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极管挡跑线路时问题

楼主(2010-03-02):
二极管挡跑线路时,鸣蜂响,可是数字是负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测量点有电压存在

网友:
空板跑线路。

网友:
板上有存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带电跑的啊

网友:
板上有存的电压..空板跑

网友:
带电测的吧,楼上的。。。

网友:
跑线路时要把CMOS电池拿掉。

网友:
也可能是大电容冲放电,多等一下,看变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