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显卡问题

楼主(2010-03-02):
DELL D630显卡是G86-620-A2这个显卡芯片常出现花屏。升级版的显卡为G86-621-A2这个显卡能用多长时间。以后会不会出现花屏等问题。

网友:
只要是用电的产品总会有坏的一天,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
新修了个一样的机器,加焊用了20多天返修,今天重新做了一下,不知道会用多长时间,新定的621也到货了,看着原机的不坏,没有直接换新的,试试看吧,会用多长时间,就当做试验。再做完时测温度60-70,那天天热,改了后现在30-50以内,3D测了几次才40多,这几天天冷,想等天热了再试试,客户急用,还没给他,催了好几次了,晚上再试试,不行明天交货,就听天有命吧,大不了再返修换新的。

网友:
属于显卡门的,只能延迟出现的时间而已。。。。。郁闷。。。

网友(2010-04-03):
这个升级显卡稳定性很好的,我给客户换了好多温度在80左右都没问题

网友:
换风扇直接改了可以用的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