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V600-X 462大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02):
故障:通电不开机.检修思路:上电测PWR-ON的电压3.3V正常,A14的3.3VSB正常,再测晶振两脚电压:3.4V,1.2V,此时明显晶振的有一脚的电压不正常,马上断电.先换上晶振故障一样.再换上两个斜振电容,通电一测两脚电压:0.8V.1.2V正常了.短接PWR-ON可以开机啦!上U.内存.显卡正常跑码了...OK!

网友:
好让我也学学顶,

网友:
好像比较少见,谐振电容坏了 ,还会把电压拉高>

网友:
这个还会再回来的,应该是南桥受潮了,需要重植 一下

网友:
本人觉得谐振电容一般是不会损坏的。。。   肯定还有其他的故障。

网友:
受潮也会出现这个故障,如果有后续问题,希望可以在这里说明

网友:
电容或者南桥受潮。建议楼主放置一天再测试

网友:
先清洁烘干再维修,应该可以减少误判

网友:
这个受潮这个不怕,因为是客户是做模具的,基本上整天开的...应该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