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上cpu掉电,上假负载正常

楼主(2010-03-02):
一个技嘉915主板,上上cpu后风扇转一下就掉电,如果上cpu不插四脚供电的话可以加电,但是上上假负载后再接四脚供电也可以加电。大家帮着看看这是哪里的事呀?上假负载后电感上有1.10电压。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北桥附近的1.2VTT正常不
这个电压如果不正常,VID就不会发出,上真U有可能就会保护性的diaodian

另外CPU供电部分带负载能力差也会出现这个现象,可以更换VCORE芯片,及供电管

网友:
cpu已经换过了,北桥边上的1.2V供电也正常。VCORE芯片这个好换,但是供电管怎么换呀?要全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