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60盘能寻道不认盘

楼主(2010-03-02):
我有一块st160串de盘 用mhdd检测 加电后能听到寻道声  但不认盘 那位大哥给提提意见

网友:
上PC3000
看COM口返回信息,以此来判断故障原因

网友:
希捷固件门问题。。。。哎。。

网友:
不懂的不要乱说好不
160G的盘 ST固件们里没有这么小容量的好不好
固件们都是 . 11 .12的  160G的盘一般都是.10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