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更换偏光膜的方法和供货渠道

楼主(2010-03-02):
手里有几台全新三星943 ,偏光膜严重划伤。
谁有更换的好办法,详细教教我。不胜感激!

图文最好

网友:
偏光膜更换需要的工具像一个磙子,推上去就好,上次我自己还是拿去给别人换,因为没有材料,

网友:
以前在网上买过个偏光膜。大修你上淘宝找一下。

网友:
打印机上胶辊,用壁纸刀把偏光膜给割下来,下面的液晶屏的,用刀子划是没事的,然后用酒精清洗,裁剪好偏光膜的尺寸,一点一点的,用胶辊压平就行了,屏要把侧面的铁壳拆掉,风险还是挺大的,悠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