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代换J6812

楼主(2010-03-02):
彩屏显示器烧行管型号是J6812请问可以用C5929代换吗?或者用什么型号????

网友:
怎么都没有反应、、、、、

网友:
可以用C5411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也可以用C5411,多备点C5411

网友:
是的可以代换、、谢谢提醒、、、维修新手以后还得师傅们多多指教、、、

网友:
代换多着呢?J6812也不难买呀,常备C5411、BU2527AX、BU2527DX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15):
C5411可以通代17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