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电容难题(解决)

楼主(2010-03-02):
一个方正品牌机小电源,300V电容和均压电阻换过和TVR元件都换过,测试得一个电容的电压不停的上升,另一个电容的电压不停的下降。求解了。

最后,看了看标有TVR字样的哪个东东,从一个别的好电源拆掉发现也有这种故障,再从坏电源中找一个换上去,就正常了。没时间查这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
把后级切断看看

网友:
组成半桥的两个开关管周边有漏电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分压电阻是不是有问题了。并在电容上的。

网友:
均压电阻损坏, 估计升压的那个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坏了.

网友:
估计是一个电容坏了 换新的吧

网友:
标TVR的是压敏电阻,怎么会和它有关呢?要是可以看下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是并联在大电容上的压敏电阻坏了。有些电源没有此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