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主板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02):
维修到一片K8主板,故障是加电后诊断卡的灯闪一下后,当即熄灭,根据经验,这大部门都是由于供电有轻稍微短路路造成的,或是产生3VSB的场管被击穿(说明:VSB指待机电压,即指插加电源未开机时就开始输出的电压,ATX的紫色线就是5VSB,3VSB是5VSB通过场管管转换过来的)再就是C场管跳线插反引起的。排除跳线及3VSB的方面后,量测ATX上3.3V,5V等电压的对地二极体值(说明:指对地阻值,即数字万用表打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丈量出来的值),发现3.3V的对地二极体值仅为135,这是不正常的,显著的偏小,于是查有3.3V输入的IC,换过网卡,时钟芯片,声卡,BIOS块等,仍是短路,这时预备重新做南桥,但溘然想到,是不是有的场管短路了呢?于是查所有与3.3V有关的场管,终于在内存槽下发现为DDR供电2.5V的两个3055底下已经出锡珠了,于是替代好的,加负载测后OK,此板修复。

网友:
3.3V对地阻值135是正常的呀,,,,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朋友,你侧的3.3V阻值为135是很正常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判断不是12v短路,就短接绿线,量电压,摸芯片。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不好。会导致什么问题吗?那个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是3。3V短路,不是3。3SB

网友:
判断不错的话。是V星 K8 的主板。场管在内存槽的右边。
通病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