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3-02):
显示器用的时间长了,各种小毛病就会接踵而来。有时要解决这些小毛病办法也较为简单,用一对眼睛就可以看出故障的所在。一、电脑刚开机时显示器的画面抖动得很厉害,有时甚至连图标和文字也看不清,但过一二分钟之后就会回复正常。  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潮湿的天气,是显示器内部受潮的缘故。要彻底解决此问题,可使用食品包装中的防潮砂用棉线串起来,然后打开显示器的后盖,将防潮砂挂于显象管管颈尾部靠近管座附近。这样,即使是在潮湿的天气里,也不会再出现以上的“毛病”。二、电脑开机后,显示器只闻其声不见其画,漆黑一片。要等上几十分钟以上才能出现画面。  这并不是显示器内部受潮,而是显象管座漏电所致,须更换管座。方法是:拆开后盖可以看到显象管尾的一块小电路板,管座就焊在电路板上。小心拔下这块电路板,再焊下管座,到电子商店买回一个同样的管座,然后将管座焊回到电路板上。这时不要急于将电路板装回去,要先找一小块0#砂纸,很小心地将显象管尾后凸出的管脚用砂纸擦拭干净。特别是要注意管脚上的氧化层,如果擦得不干净很快就会旧病复发。好了,将电路板装回去就大功告成。三、显示器屏幕上总会有挥之不去的干扰杂波或线条,而且音箱中也有令人讨厌的杂音。  这种现象多半是电源的抗干扰性差所致。如果懒得动手,可以更换一个新的电源。如果有足够的动手能力,也可以试着自己更换电源内滤波电容,这往往都能凑效;如果效果不太明显,可以将开关管一并换下来。四、显示器花屏。  这问题较多是显卡引起的。如果是新换的显卡,则可能是卡的质量不好或不兼容,再有就是还没有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如果是旧卡而加了显存的话,则有可能是新加进的显存和原来的显存型号参数不一所致。五、显示器边缘有两条垂直黑带。   这种现象多发生在较为早期的电脑上,这是由于显卡的显存不够所致。较早的电脑显卡的显存只有1M,如果将分辩率设得太高,则会出现上述现象。要解决此问题,可往显卡上加装显存,在这类显卡上一般都会留有加显存用的插座。  六、显示器黑屏。  黑屏的原因很多。如果是显卡损坏或显示器断线等原因造成没有信号传送到显示器,则显示器的指示灯会不停的闪烁提示没有接收到信号。要是将分辩率设得太高,超过显示器的最大分辩率也会做成黑屏,重者消毁显示器,但现在的显示器都有保护功能,当分辩率超出设定值时会自动保护。另外,硬件冲突也会引起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