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9151主板跑A2

楼主(2010-03-02):
有个服务器主板MS9151主板开机后85-A2喇叭报警 内存供电都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刷bios 试试 不行 干io

网友:
还是先从简单入手,先清理下内存槽,好好插下内存,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查到那里不正常就先修那里,一般的话从后级下手开始修

网友:
直接是A2么?好象CPU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