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CW21FX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0-03-02):
一客户刚从国外带回来的
笔记本
,连外包装都没开,晕啊,没有一个系统能装过去(带INTEL ICH9),下了一个SATA驱动,是点EXE的,没办法提取……无语了……
笔记本

网友:
给的信息太少,没法帮你

网友:
有没有图呀
没有图怎么帮你解决呢?

网友:
先把看看BIOS里有什么特殊选项,比如引导区保护啊,硬盘保护之类的,BIOS没问题的话,先尝试恢复下BIOS的默认值,然后再装系统,你本儿是什么牌子的,如果是HP建议你用原版系统,如果装GHOST版的就只装网卡驱动,等能进入桌面了再联网从本本官方下载对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
下个 VLK XP 带SATA驱动的。。。像HP的版本。。再装嘛。

网友(2010-05-09):
手头上就有一个,不过也是蓝屏,然后后来直接装WIN7……好像这款的本本,国内资料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