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率调到 70 右半屏会抖。

楼主(2010-03-02):
如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LCD
刷新

网友:
液显没有碰到过,纯平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查行扫描供电,或将行扫描供电滤菠电容换个试试

网友:
是 LCD,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lcd通常都是在60就行了,高了有些杂牌机器当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LCD调刷新没有意义,不要去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