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2):
L4S5M/DX+ V3.02通电即开,几秒后关机,不上CPU,通电后,电源风扇可维持转动,此时测PW_SW电压,零点几V。
根据电路分析,判断C273损坏或者南桥损坏。
请问C273坏的可能性大不大?这只是体积很小的1U贴片电容。手上没有南桥芯片及BGA焊接工具,如果是南桥坏,暂时就没办法了。

网友:
拆掉C273试试

网友:
LZ可以把CPU,内存,显卡都插上,看还会不会断电,有的主板会因为没检测到某种设备而自动断电的

网友:
上CPU时,内存,显卡也都插着的。

网友:
拆掉C273试试
引用 网友A:

不动烙铁,有方法判断损坏的是C273还是南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量测其对地阻值是否偏低,若偏低或漏电,拆C273。

网友:
五楼的说法很正确

网友:
拆个小贴片电容也不是怎么费劲的事,维修最主要的是找准故障点,敢于下手。只是在哪里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动手做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