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笔记本开机报错

楼主(2010-03-02):
同方锋锐笔记本 现在开机出现如下提示: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updated error
system configuration read error
按F1继续 F2 进入bios设置

B IOS里也没有找到相关设置 ,想刷BIOS 网上也没有 ,请指点

重新刷BIOS问题解决!!BIOS下载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74554&highlight=K420A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搞了挺长时间也没弄明白,顶一下

网友:
这个是我的弱项啊,希望站里的高手指点,期待答案。。。。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我打过400电池 说是让恢复BIOS默认值,可是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
把无线网卡拿掉看看。。在就是把BIOS里的日期设定下。

网友:
这个机器本身没有无线网卡 BIOS也放过电 也初始化过 故障依旧

网友:
有人说是硬盘或系统的问题,硬盘拿下来 ,依旧提示这个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呵呵,这个都没有好办法,只能用相同的板对换BIOS来试试了

网友:
我昨天处理了一台相同情况的联想K41A,因为维修另外一台相同机子的显卡,把显卡互换后就出现了这个报错。按F2可以跳过进入系统,使用一切正常。也是怀疑BIOS问题,CMOS放电也不行,不过还没找到合适的BIOS。等回店里再慢慢弄。

顺便发牢骚骂下房东,NND网速太卡了,下东西看着字节走,脑壳都大了,要不要人活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今天也处理了一台,同样是同方的机器,同样是K420A,同方的官网上没有下载到K420A的BIOS,是从南京同方维修站那边要来的,刷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