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KING RC56D041TA0-27BC 4位能用8位代换吗?

楼主(2010-03-02):
我今天找出一条KING RC56D041TA0-27BC颗粒的内存条,双面的  512M 那么一个颗粒就是32M  都是4位的
这么一来,可我手上没有这种型号的颗粒,更别说位数相同的了。我就这么一根4位的颗粒。我想请教下师傅们,能直接用8位的代换吗?

用什么牌子的8位颗粒代换最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内存条是这样的。他的SPD 在左边。那我该如何知道哪一面才是正面啦。
像好多双面的内存条检测时经常会出现从一M到最后一M都是红色的,那么我如何知道是哪一面出了问题啦。我指的是一代的内存啦。

网友:
管什么左边右边啊,金手指1-92是第一面。单颗64M,8位的颗粒可以代换,我以前也发帖问过。

网友:
嗯,这样啊,我咋没有想到,谢谢了,第1-92为第一面。我的32M的就行,我的是双面512的,呵呵,谢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没有这种颗粒的,用什么牌子的上上去会正常啦。我用单颗32M8位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