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6515B 开机白屏,花屏,求助

楼主(2010-03-02):
惠普6515B 本本集成显卡.AMD芯片组,开机白屏 花屏,,白屏里面可以看到图像和字,外接正常,,北桥焊过3次,故障依旧,

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求助中,,

液晶屏换了,问题一样,,白屏里面有字踢和图像,说明屏线有提供信号,,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北桥取下来做了一遍,还是这样,,,

网友:
排除完屏线及屏本身的话,有可能是北桥局部损坏引起的,实在修不出来时,可以考虑换一个新的北桥试一下,(前提是打屏线的供电及数据的对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
外显呢
正常么

网友:
那你可以换一个屏试一试啊,如果还是那检查屏线是否完好。如果是可以考虑换北桥吧

网友:
也得考虑一个CPU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是北桥,接着做吧!不会是CPU和内存,因为外接正常,屏和屏线最好能排除

网友:
估计主要是在 屏线 和屏本身的问题,屏供电 接口等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