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BGA的时候总是掉点,掉的点都是一些没有线路连接点, ...
拆BGA的时候总是掉点,掉的点都是一些没有线路连接点,请问是怎么会事?

楼主(2010-03-02):
拆BGA的时候总是掉点,掉的点都是一些没有线路连接点,请问是怎么会事,这些点掉了是不是板就报废了?
连接

网友:
看不到线路的点一般都是空点。可以不理会。
总是掉点,可能是温度低了

网友:
温度低啦.时间早啦.动作大啦

网友:
可能是时间不够久, 温度还没到达锡球的熔点, 下次可以先用镊子先确定会不会动再拔

网友:
温度低啦.时间早啦.动作大啦。这话喜欢!

网友:
我那2温的下300度 上300度 从来不掉点

网友:
焊膏要用好一些的。

网友:
掉点说明锡未完全熔化.. ..

网友:
在取下来之前先做一下推动测试吗,如果轻轻一推能动就取不能动就接着加不就可以可,取芯片目前还没掉过点

网友:
有胶的桥能动的了吗

网友:
应该是温度低了,还有锡容了以后要等几秒,再下芯片,一般不会掉点了

网友:
诶!
换个BGA试试 哈哈! 玩笑啦、、
我就从来没掉过啊! 不知道你咋搞的,确定自己能熟练运用?

网友:
有的BGA机器的温度是不行的。我有的时候就单独用一个风枪在上面加下热。总之就是温度不够。

网友(2010-04-22):
有胶的桥动不了 有什么好的方法能确定锡球已经化了

网友:
用红外的返修台一般温度到达183度锡就会全化。建议到187度绝对不会掉点
用热风返修台一般温度到达254度

网友:
我只用风枪取过,也没掉过,不过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