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GB硬盘被雷击!!!

楼主(2010-03-02):
我的电脑 被雷打到后 WD80GB(IDE)硬盘坏了,故障表现:BIOS下无法识别硬盘,加点硬盘无动静。请问大家是不是换一块一样的硬盘电路板就好了啊。
电脑

网友:
好象不一定啊 我的也是那样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板还要换ROM,运气不好的话,盘体内的HDA组件也可能烧。

网友:
换电路板和ROM芯片,MHDD扫描有坏道的话,用PCI做自效。

网友:
换硬盘主板需要硬盘的主芯片、ROM、电机驱动芯片完全一样

网友:
雷击一般是电源部分出问题,换个驱动芯片,主芯片一样的电路板,板ROM芯片也换过去,实在不行就用PC3000修复

网友:
ST被雷打了的我修过了,WD就没有,我ST就是一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WD电源控制模块比较容易坏,换板换BIOS看看吧,最好先找个差不多的板子接上看看还转不转,不转就不要麻烦了。

网友:
换板子吧 感觉没必要了 一个板子进价就35元,加上其他费用 快一个好的二手盘价格了

网友:
查查电源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个就不一定啊 关键你的盘容量太小 不划算

网友(2010-04-06):
看楼上说的ST的硬盘好像很抗雷击?只坏了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