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线条问题(严重)

楼主(2010-03-02):
打印机 线条问题(严重)
是菜鸟 家里 的打印机!5年了!爱普生c43
用的是 普通国产墨水 应该 是比较低级那种...
问题如何解决!?请高手
打印机

网友:
把打印头下面清洗擦干净。
买两个原装的或好一点的盒上上试一下。
把打印头校正一下

网友:
看下喷头上肯定有脏东西,拆下来洗一下

网友:
这是喷头老化现象。只有更换喷头才能解决。不过换喷头不如换台机器了。

网友:
墨盒损坏,要换墨盒。你看看墨盒的排线是不是有断的,这个机器墨盒设计好像有毛病,安装几次墨盒后容易把墨盒的线蹭断,我修过这样的打印机,最后只有换墨盒

网友:
据EPSON官方维修站内部文件解释:之所以出现横纹,是喷头电路板受潮所致,往电路板上喷上电路保护液(勿喷电路触点),干燥后可解决,可是官方推荐的保护液我找过没找到,不知道哪有卖

网友:
防护液型号是这个:URETHANE L-21,不知道有谁见过

网友:
请问一下你这台机上次使用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如果时间太长了,应该是喷头堵了,加墨水容易堵,建议你找专门修打印机的师傅帮你清洗一下试试看,估计你要更换墨盒才能清得通。

网友:
在没字的地方都打印出横条,喷头烧了。

网友A:
你不修理的就自己买台吧

网友:
老大,C43耶,5年不止了吧
喷头烧了,除了换没别的办法

网友:
喷头坏了,换个头很贵。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报废

网友:
噴頭內電路已短路要换了

网友:
自己 拆了 洗了 失败!打都 打不出来了!哎~~彻底放弃!
打算 卖 激光打印机....
想 了解 一下 激光打印机 长期不用 要不要 清理墨粉盒 有类似喷墨打印机 堵住喷头的 问题啊?!
就是说激光打印机 是不是适合 间断时间长使用?

网友:
激光打印机是最好的选择(彩色需要除外)
耗材低,省维护,就是一次性投资大一点
我原来搞过一段时间连供,现在自己用的打印机是R230+HP1020
偶尔给别人打点材料什么的,激光机器基本上不花维护的钱,最多了换搓纸轮,定影辊,陶瓷片

网友:
不是定影辊,是定影膜
偶尔换换定影压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