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CPU复位电压不正常、PCI复位电压为0

楼主(2010-03-02):
一块技星的i810主板,开机无显示,上假负载测量到CPU供电正常,但是CPU复位电压为0.11 V( 不正常),主板诊断卡上的RST灯长亮(不正常)、插PCI测试卡上的复位电压为0, 按下复位键后无变化。
但是复位键上的插针电压为3V,而且按下复位键后,可以正常跳变为0。
请问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请指教,谢谢!

2010-03-04 已解决。
故障:开机无显示无报警,但CPU风扇转,电源风扇转。测量电压如上述。
原因:查明是主机电源问题。电源其它输出电压都正常,唯独电源power ok的电压为0.07V,有点郁闷。更换电源后,主机恢复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810的板还要测CPU假负载上面的辅助供电 看正常不正常  复位灯常亮测一下板上所有供电及时钟正常不?都正常再查复位电路

网友:
在假负载上测量过,除了复位电压(为0.11V)不正常外,其它几项电压都正常。

网友:
跑下复位电路 看8PIN通那里 看线上有无坏的东西

网友:
各关键点的时钟电压正常吗?还有复位针如连门电路换一下试试

网友:
炮复位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