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00 跑电流到0.87

楼主(2010-03-02):
方正颐和T500,CPU 1。73,显卡X600,开机电流跳变到0。87不变。焊过北桥显卡,北桥供电1V 1。2V 1。8 V 都有,CPU供电芯片是ADP3205,输出电压1V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没过显卡,重做显卡

网友:
显卡是X600的。显存在显卡上边,已做过一次,有可能是显存的事吗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居多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觉得显卡没问题的话,那做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拿下显卡重新直球.

网友:
北桥也已加焊。明天在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做显卡试试嘛

网友:
那个显卡上边有四个显存,做BGA比一般的要厚,跟普通的不一样,不知这种是需要预热时间长一些还是加热时间长一些,还是都长一些,我没做过这种显卡上边带显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