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双核独显机器屏按

楼主(2010-03-02):
小弟有款联想双核独显机器开机屏暗,先排除灯管原因后测量高压条上的工作电压,此高压条共4个脚,除去地线外三个脚电压分别为19V,0.3V,2.5V,个人感觉应该是那个0.3V的脚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查了一下电路没什么收获,想问下那个3.3V一般是哪里出来的,是显卡还是IO,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接个3V看看咯。或换通用的高压条试试

网友:
直接用屏电压做开关电压,我就搞过,用起来还行

网友:
屏的开启信号一般是来自显卡,调节信号一般来自I/O,这个是我的理解。楼主那个0V的可能是显卡发出的屏开启信号,同时结合显卡容易虚焊的故障,我觉得楼主可以先加焊下显卡试试呐。

网友:
直接从屏上拉下一个3.3V就行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直接从屏上拉下一个3.3V就可以了

网友:
恩,多谢各位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