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进水,上CPU重启,假负载上电。

楼主(2010-03-02):
一台HP DV2000进水,位置在左边,清理后,上CPU电源灯一闪一闪,上假负载正常,测主要指标正常。由于没有CPU代,请大家分析一下。
已经解决,是没有上内存所致。上内存,机器亮了。好了。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大家有这种情况没?
cpu

网友:
只能看图纸,看电源灯是什么芯片发出的信号!为什么闪再做打算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个CPU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