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9137 主板有关MS-6的问题

楼主(2010-03-02):
机型:MS9137主板
故障现象:有时开机正常,有时丢失待机电压3.3VSB不能开机
检测过程:不开机时,测量发现,有5VSB,但是无3.3VSB,因为该机的开机IO  W83627是由3.3VSB供电的。所以才导致无法开机。
              而   且,还发现只要丢失了3.3VSB,必须拔掉电源线,等一会儿才可能有3.3VSB,就能开机了,但是不跑码。
              跑电路,找到了产生3.3VSB的8脚效应管,其G极受控于MS-6的24脚,换了一个场效应管还是不行,故障依旧。测量MS-6芯
              片的24脚,该脚电压有时有5V,有时为0V,只要有5V,场效应管才导通,产生3.3VSB,但是为什么有时又没有呢?
问    题:请教各位,待机下MS-6的24脚产生正常的5V,有哪些条件呢?
            是不是该芯片有检测保护功能,保护电路动作以后,就停止24PIN的5V控制电压输出呢?

网友:
PWSW#不稳定,

网友:
24PIN电压时有时无,可能MS-6损坏或老化
是我直接找个换上去再说,不必费那个心思先查电路!

网友:
建议换M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