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K8NE网卡图标不出来修复一例

楼主(2010-03-02):
今天下午接到同行此板,描述为板载网卡不能用,上PCI网卡也没反应
接到板子,看了下,被上家做过桥,本板只有一个桥,又在论坛上看了一下,按大家的说法又是桥虚了...?
正好此时开机屏幕切换,我看到BIOS版本是F6  顺便上官网看了下本程序最新版本是F7L ,死马当活马医了,我比较懒,先搞简单的了
于是下好最新版本,用我的USB-CDROM进DOS  重新刷写了F7L最新版本(在BIOS里面刷只支持FLOPPY软驱,去哪找哦,那玩意我从没用过)
终于等到重启,骤然提示系统提示发现新的PCI设备
装驱动未果,直接又干了一次系统,进入系统后,电脑加叉叉出现了,兴奋,插上网线测试,一切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不是不显示的故障啊???

网友:
没有图标,然后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呢!上PCI也是没有~  题目改好了 呵呵

网友(2010-11-28):
楼主思路很好,修板就该从最容易的开刀!

网友:
俺也遇到过,把装有BIOS程序的光盘放进光驱,以前显示找不到系统的主板居然正常了,后来一想,可能BIOS管理程序能自动读取FLOPPY,CD-ROM中的BIOS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