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P3机器开机不亮

楼主(2010-03-02):
富士通P3机器开机不亮。外壳有其它维修店标签而且是最近的日期有可能设故障,首先查CPU电压。1.2左右正常。手摸CPU发热了说明CPU工作了。更换内存看是不是内存问题排除。3看看有没有动过的地方。检测发现内存下面有吹风痕迹。仔细观察时钟芯片的2.5V供电电感换成电容,用表查两端都不是接地,对比其它电容一端接地,一端不接。问题找到了OK 总结: 对修过的机器,看看设故障没有,仔细观察动过那些地方,把动过的地方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