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花屏,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如何修理

楼主(2010-03-02):
接修Ibm x32开机花屏, 起先打算直接回焊一下显卡,但是觉得这样的花屏好像有点特殊,特向各位仁兄请教有何高招?走个捷径

网友:
替换法.
换屏试一下..外接看看
还花再焊显卡吧.

网友:
感觉显卡的可能大些.

网友:
有点象显存·上次修个D610差不多

网友:
1、检查是否屏线虚了,接头是否氧化。
2、加焊主要元件。

网友:
显卡 显存  还有就是电容啊 做了显卡还不行多找找相关的电容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点

网友:
这个现象很大很大的可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要换了显卡才行。。。显存是在显卡上的。。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线

网友:
不用试了,直接加焊显卡吧,这种故障我前几天才遇到的,直接做的显卡好了,这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花屏问题。
期待解决。

网友:
做以下显卡就行

网友:
先外接看看.一样花的话做显卡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是内存
我上次也遇到过一台最后好象是屏线的问题
要不试试

网友:
更换显卡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看着像中了外星人的病毒了,
屏线有可能短路了,或者两根合并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了,先外接VGA看看怎么样

网友:
傻,你外接看一下,如果还是花屏的话就直接修显卡,如果不会,那再修屏

网友:
請先檢查vga線, 若不行,則拆機量一下vag接頭各點對地阻值,好像都不超過100歐姆才對

网友:
如果是在进系统的过程花的考虑换个系统可能会好,如果不行,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建议加热显存或者换

网友:
肯定是显卡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你先加焊一下显卡和显存看看有没有好,如果不行建议更换显存

网友:
跑显卡撑死啊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存试试看。

网友:
楼主这个图片跟测硬盘是的红绿块一样啊 ?

网友:
楼主没有声音了吗,。应该搞好了吧,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动动屏有变化么?

网友:
还没有弄呢,我想显存的可能性大,外接也是这样,显存先显卡上,估计得一起换掉了,是16M单颗粒的显卡。等弄好了,给大家个回复,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显存。因为我看过测试显卡显存工具测试的画面,和这个一个样。

网友:
这种花,显卡和显存是第一对像了

网友:
显存坏,但是显存在显卡上边换起来比较麻烦,直接换显卡算了,

网友:
换下内存,再外接下看看,如果还是花,那肯定就是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那一边的,因为乱码,其他方面的只有花瓶而不会出这样的符号

网友:
先换显卡,不行的话从新植显存

网友:
外接试下先,外接再花的话再换根内存试试,有板载的话就光用板载内存,或加焊板载内存,实在不行就直接做显卡把.

网友:
压一下显卡看看,应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内存-显卡-屏

网友:
显存或者是内存的问题,以前修过

网友:
楼主这个要换显卡 修过

网友:
这个是显存的原因了!
别去搞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加焊显卡就好

网友:
这个好像是芯片坏拉....没有加焊的必要....换芯片吧....掏宝有.....

网友:
这钟现象  显卡北桥  都有这个问题  先量显示AD 信号才能确定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 显存 屏线 屏,显存的多···

网友:
显卡故障,估计加焊效果不大,须换。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很典型的显卡虚焊现象,这样的问题已经修好N个了 。LZ直接重做显卡保证OK。

网友:
对呗 显卡 呗  显存好像在显卡上面

网友:
显存问题。。。DDR3???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种笔记本我是赚了不少银子的,其实太简单不过的了,说了大家都觉得好笑!!!!
解决的方法就是格式化C盘,重装系统,一定OK!!!

网友:
换硬盘试试·我上次一摸一样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直接换吧,上次遇到这样的,加焊用不了多久

网友:
很像内存花屏

网友:
本子...换内存试一下..就很就加焊显卡再不行就换显卡拉

网友:
显卡,显存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关屏有啥事啊,请问

网友:
如果外接不行  就是显卡问器

网友:
这个是显卡虚焊或坏

网友:
我认为故障点为,显存坏!!!!

网友:
显存加热损坏所导致

网友:
显卡 以前遇过这样的

网友:
先做一下排除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网友:
肯定是显卡虚焊

网友:
该板换全新显卡故障依旧,

网友:
该板换全新的显卡故障依旧,换同款机器的bios故障依旧,换内存故障依旧,最小系统主板,屏,内存,cup,同时外加显示器故障依旧,郁闷中

网友:
该板换全新的显卡故障依旧,换同款机器的bios故障依旧,换内存故障依旧,最小系统主板,屏,内存,cup,同时外加显示器故障依旧,郁闷中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里的高手们呢,都在干吗?快快出来解答一下子!!!

网友:
接口加焊一下呢!别动不动就是显卡显存什么的,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虚焊。

网友:
建议先换跟内存试下,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大点,用手按压液晶屏的两侧,看看液晶屏有没变化。有变化有可能是屏的问题。没的话就是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