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p3180对从电源IC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03-02):
775板,三相供电,主电源IC:adp3180
在正常情况下主IC对从IC的控制输出电压是多少V?
现在测得电压为0V,没CPU核心电压输出,VID4-VID0:11001,主IC供电12V正常,小IC供电正常

网友:
主板其他电压是多少,有的时候cpu无供电不一定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有时候桥虚焊也能引起。

网友:
EN的电压表现为何呢?没有EN,光有VID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
啊,我没测,不知道EN是哪个脚

网友:
我给你个PDF你看下,图纸上标的很清楚,对你会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在第11脚。

网友:
这个芯片的EN脚为11脚

网友:
谢谢5 6 7楼,我明早去测试一下
我想再问个问题,假如,排除一切故障,如果这是块好板,如果CPU要1。6V电压,那么,主电源IC应输出多少V电压给小电源IC,如果CPU要1。5V,又要输出多少V电压给小电源IC?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主电源IC怎么控制从电源IC,从而输出CPU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180輸出為脈衝信號(非常的快速,需用示波器方可量測到),藉由控制duty cycle切換,使副IC也進行脈衝輸出來控制MOS G極。

网友:
EN脚应为高电平,如果是高电平,换一下ADP3180,这个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