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GF6600 PCI-E显卡上的场管什么型号能代换?

楼主(2010-03-02):
今天修一片双敏GF6600 PCI-E显卡(GPU为GF-6600-N-A4)装在主板上开不了机ATX电源保护,明显显卡有短路。查看显卡的一个(1G12SD)场管损坏短路了。找不到相同型号的代换,请问大家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小弟谢谢了!
网上找不到相同的图片了。显卡型号标签也看不清了只知道GPU芯片为GF-6600-N-A4(图的右上边空白有锡的地方就是场管安装的地方。知路了我拆出来了没有装上去)
相机照不到型号。场管的型号为

网友:
请提供显卡图片,这个型号不对

网友:
提供实物图片,指明损坏位置,便于别人指导。

网友:
用普通管子代换就行 如NIKOS

网友:
40n03 50n03 60n03 70n03 2506
2509 这些都比较常见 都可代换
型号见后面的几个上最好
上馆子还短路  把北部的  rt9214  或apw7120  8脚 sop8封装的芯片换掉再换一组mos管

网友:
40n03 50n03 60n03 70n03 2506
2509 这些都比较常见 都可代换
型号见后面的几个上最好
上馆子还短路  把北部的  rt9214  或apw7120  8脚 sop8封装的芯片换掉再换一组mos管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显卡代换了现在正常了。谢谢了

网友:
用一般的MOS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