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上网故障

楼主(2010-03-02):
hp520的机器,上网打开网站慢打不开网站。插网线获取IP地址也很慢。才可以获取IP。PING路由有掉包能ping通。网线这些排除。这个机器,我想搞明白,网卡端口上有两个灯,是一开机这两个灯就亮。还是要查了网线才亮,我这个机器是一开机灯就亮,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网桥已经加焊过了。这个故障不应该会是网卡的问题吧。

网友:
不插网线灯肯定不会亮,要亮也只是刚开那下闪一下而已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的事情

网友:
两个灯,插上网线后,绿灯常亮,黄灯闪

网友:
我把网卡调试到10M上网不掉包,调试到100就要掉,我真搞不懂了。

网友:
问题解决,换网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