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加载驱动的时候就黑屏或蓝屏

楼主(2010-03-02):
今天接到一个T40,现象是能正常开机,可以进安全模式。
     xp进度条走到加载驱动就黑屏或蓝屏,硬盘,内存,和主板供电都正常。
     有没有修过这个故障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
可能是哪些外设设备出问题了。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关闭板载设备    在加焊南桥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显卡驱动卸载后可以进系统,换了一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不用说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 显卡的问题哈 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出问题哈

网友:
安全模式显卡功率很底,正常模式时显卡工作功率大,显卡不好会这样的!

网友:
是换了一个新的显卡芯片吗?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  或者南桥下面的过孔腐蚀了  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