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虚焊了怎么办?

楼主(2010-03-02):
经常听师傅们说主板跑C0有可能是CPU或北桥虚焊,拿两者怎么加焊呢?
cpu

网友:
用灯座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虚焊了 加焊用BGA机器啊 土炮也行

网友:
CPU座是BGA的,上面是拆开还有塑料怎么加焊啊 ?

网友:
有塑料也没关系,有BGA机器的话可以直接焊,不会把你的塑料烧化的,当然也可以拆下来

网友:
加焊CPU座子,成功率不高..............

网友:
找BGA视频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的拿带座灯测的话 有个别灯特别亮,是怎么回事?是否有短路?

网友:
有个别灯特别亮是加焊短路了。

网友:
没有专用设备就别想了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BGA

网友:
用BGA做一下 成功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