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开机黑屏,外接正常,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0-03-02):
顾客描述:玩着玩着突然屏幕背景后面蒙了一趁红色关机后在开机开机是黑屏了,连THINKPAD的LOGO都没有,外接正常
IBM R61开机黑屏,外接正常,好像是通病,我把显卡摘下来重焊后,故障依旧,好像是通病请问谁知道哪的问题,请指教,急~~~~
显卡
通病
黑屏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查查看

网友:
是不是暗屏呀,暗屏的话好像是灯管的事情哦

网友:
暗屏是暗屏,黑屏是黑屏:黑屏就是灯管亮了 屏供电正常
屏没有供电,灯管工作是白屏,屏供电没有和灯管不工作 是灰屏
请分清楚了

网友:
显卡挂了。。。

网友:
换一新显卡

网友:
显卡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如果换好了那应该就是上半部分的问题了。那屏 屏线和 高压板都有可能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楼主确定屏,屏线,和高压是好的吗?

网友:
楼主修好没,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貌似外接能显示,说明显卡是好的吧。还是查一下屏头上面的问题吧

网友:
没有修好啊 屏线是好的 屏的话 个人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对光下看看没有很淡的显示,如果有就查高压和灯管!没有的话查屏供电吧!

网友:
郭浩
今天我也没修好。屏上有3.3V,背光亮,开机屏黑,外接正常。原来故障是开机屏灰有明显的竖线。做完显卡和显存之后就是黑屏了(外接正常,原来外接进BIOS花)。测屏线OK,主板这边没思路了。有遇到的帮分板一下。

网友:
我今天用了一块低分屏 上去后点亮了
后调来了一块新屏 可是上去还是黑屏

网友:
外接正常,说明显卡没有问题!应该是高压条吧

网友:
这个机器不可能是屏和屏线 就是显卡部分

网友:
你换的屏会不会是有问题。或不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那个修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问题,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贴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5595-1-1.html

网友:
外接正常,不能说明显卡完全是好的。楼主的故障应该显卡故障几率较大,换个显卡试试。R61的显卡和北桥离的很近,而且桥下面都封胶,所以做BGA的难度太,有时会做显卡会将北桥也做出问题来。祝楼主好运,修复后一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