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七喜的奇怪问题!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0-03-02):
晚上刚刚接到一台七喜15寸的!看上去有点时间了!奇怪的是可以正常显示!但把开关关掉在开!灯是亮的!屏就是黑的!把线拔了在插又行了!把开关关掉在开又不行!是什么问题?驱动板?
问题
驱动

网友:
感觉像是驱动IC问题,按键板灯亮说明电路正常,而开关收不到开机信号。

网友:
我觉得像是电源板的问题,你试换块电源板,或者,在黑屏的时候测一下电源板的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换过高压板也不行!屏的一体屏!是RSDS信号的!没几块板能点亮!

网友:
没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有点时间了”是不是灯管老化了,修过一台不知道牌子的15寸机子,有时开机正常有时不正常,换过高压条一样,就是没有灯管试。

网友:
也怀疑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灯亮屏黑的时候开关线有没有电压的跳变呢?或者你上图让大家参观一下.